DELL 9300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正常,自带的屏没反应。

楼主(2009-09-18):
这台机器客户拿来时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自带的屏只显示右边的一半,左边一半白屏并有几条坚条的彩色亮线。我检查过屏线,加焊过屏上的芯片都没用,在一次不小心机器没关的情况下就插上屏线。(悔恨呀!!! )这下屏就不亮了,量了下高压板上的供电19V有的。两个信号线都有3。3V(不知哪个是开启信号)灯管就是不亮,灯管外接高压板试过是好的,再量屏供电没有了,心想这下惨了,问题严重了。
把显卡板拆下来跑了一下线,知道屏供电是经过一个MOS管Q6控制的,直接短接Q6的DS极,开机屏供电是有了,但是还是不亮,外接个高压板能看到屏上原来能显示的那一半也是黑的,左半部分跟原来一样。今天定了个显示屏回来,屏上带有高压板的,接上也不行,外接显示器正常,进到系统切换显示器切换不了,外屏一直亮着,内屏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想问题应该出在显卡板上,一定是某一个信号出不来引起保护了,谁有这个显卡板的图纸能发上来吗,我只有主板的图纸。或者哪位高手给点思路。
机器是仁宝代工的,主板型号是DAQ20 LA-2171。显卡板型号是DAQ00 LS-2114的。

网友:
怎么都没高手说两话呢。
刚量了下显卡的屏接口上的R G B跟时钟信号线对地阻值都一样是380。
如果我要飞线上屏怎么飞呀。显卡上我要从哪个地方取信号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原来就是显卡的屏接口有一个触点弹不起来,引起接触不到,直接飞跟线到屏上就亮了。这个屏上是有码片的,这跟线刚好就是码片的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