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 SE 不过内存

楼主(2009-09-18):
华硕P4P800 SE 不过内存 ,测试内存电压2.5V 1.25V,内存时钟1.2V,系统总线3.3V ,AD阻值都正常,BISO更换过PCIAD也正常,请各位师傅帮一下,谢谢
华硕

网友:
既然工作条件正常,看看NB吧

网友:
没有人回答我吗?

网友:
这个板子,CPU座容易空焊,我记得是AMP的座子,还容易扩孔。就弄这里吧。

网友:
我也有 一张这样的板子,同样的问题!很想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我今天接到这样一片主板,上面很多黑黑的东西,好像都腐蚀了。诊断卡跑D0,复位都正常,电压都正常,CPU座换过,BIOS刷过,还是不行。

网友:
CPU座子有没有虚焊,按住就知道,顺便把其他的主芯片按下,按住不行,换条子试,用细沙纸磨下条子座里面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