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与肠效应管的鉴别

楼主(2009-09-18):
请教三极管与肠效应管的鉴别:如何从外形、编号等方面。。。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学习

网友:
有谁知道啊

网友:
俺都没见过那个肠效应管啥样呢!

网友:
三极管和场管的标示付好都是Q,都是一样的, 主板上的只要看到是Q标示的大功率的都是场管,,小贴片的则大部分是三极管,,也有是场管的,,,这个要具体判断只有用测量法最准确,
三极管是有BCE三极的,且测量的时候是BE有值,BC有值,其余测量均无值的。。。。而场管是GDS,只有DS之间一个方向有数值,其余测量均无数值,,如此便卡判断了。

网友(2010-01-05):
回复 网友A:

我也正在找相关的资料

网友:
我也在找相关资料

网友(2010-03-05):
三极管有两次阻值 场管有一次阻值另一次为1

网友:
发图片加文字最好

网友:
看下书吧。。

网友:
三极管和场管的标示付好都是Q,都是一样的, 主板上的只要看到是Q标示的大功率的都是场管,,小贴片的则大部分是三极管,,也有是场管的,,,这个要具体判断只有用测量法最准确,
三极管是有BCE三极的,且测量的时 ...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