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PE1000-G 478针主板不能触发,PW针有5。0V电压,强制触发能跑码到7F。

楼主(2009-09-18):
技嘉GA-8IPE1000-G主板不能触发,PW针有5。0V电压,强制触发能跑码到7F。是触发电路问题有谁碰到过上来说一下,我跑了一个下开机电路看到眼都花都没看清楚电路的走向,如果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查开机电路.5VSB.3VSB.RTCRST#.32.768  rsmrst#.

网友:
顺着紫线找吧,应该有个六脚芯片坏

网友:
看下I/O正常的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断线了,查青线看看,都有可能是极管坏

网友:
此板一般经过电阻到IO,仔细的跑下线路!!!

网友:
ATX的14脚出来,连着的小芝麻管坏了,跟线查一下,很容易找到。

网友:
已经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是显卡的问题,把显卡插上去就不能触发,把显卡拔出来就能触发了,是显卡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那你有没有换个好显卡试一试??

网友:
这个板的ATX14脚连了两个三极管,那两个三极管位置大概在北桥的左边靠USB这边。你看下是不是那三极管坏了,还有就是那I/O是G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