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电源:接电后啪一声脆响!!

楼主(2009-09-18):
长城300P4电源,接电后就是啪的一声脆响,之前没有修过电源,如果丢弃实属可惜,请教高手,该从何下手?

网友:
看下保险烧了吧,那两个功率管也谈了吧,有严重短路

网友:
你先看下电源电路图 模拟电路有电路图很好懂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哪两个功率管,保险没烧

网友:
LZ,你对电源基本原理知识不懂,建议别修,小心高压,如果你有电子基础是可以修的,接电后有脆响,应该是电源短路,保险没烧,应该是高频电容0.22UF击穿,不在电路板上,在电源接口上.

网友:
响了多半有击穿,仔细找找,记得查是否短路,如果找不到就量量二极管、三极管、保险、桥堆之类的

网友:
问题有进展,经查在电源输出部位C3866短了,可周边有个D6也短(不知道是不是短了,因为相位模糊,看不清阻值为多少,经测为0欧)现问题是如果仅就3866短的话会不会直接引起那样的问题(啪的响声),另外手上没有这样的IC,可否用其它代换?用什么来代换?

网友:
可用C5027代换,这个是辅助电源管

网友:
暂没找到替换的管,谢谢楼上

网友:
电源管爆了,保险丝肯定要断。

网友:
我已经试过几个300p4啪一声烧掉的情况了。所坏元件如下,都是辅助电源的,可按图索骥:C3866,4.7欧限流电阻,C1815,C3866基极连接的100欧电阻,还有辅助电源高压侧的一个in4148。全部换掉还不行的话,考虑变压器有无烧毁。

网友:
谢谢楼上,估计换了3866就行了,呵呵,有空再找找,修好了,再来定体会

网友:
谢谢楼上,估计换了3866就行了,呵呵,有空再找找,修好了,再来定体会
引用 网友A:

听大只佬的没错,你还是再查一下他说的那些元件吧,如果不查彻底,你换了3866又得脆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