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

楼主(2009-09-18):
求助:不知道各位老师对N61的桥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空焊的问题
我修老6100的桥可就是没的好的方法来解决它爱空焊的毛病。

网友:
重新植株。最好加个风扇。摸摸看散热都烫手

网友:
重新做过桥就好了

网友:
桥制过,也加过风扇它就只可以管两三个月6100的都是

网友:
修老N张现在我们公司都只有修第一次的收钱第二次免费第三次建议他换了

网友:
重做啊   再加好的散热片 也可加风扇  没啥好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