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磐正MF520J 主供电偏高?

楼主(2009-09-18):
磐正MF520J 主供电偏高,,,我有两块一样的板,,好的板主供电为1.57V,,但偏高的板为1.97V......所以用假负载测不会断电,,但是上真CPU的话一会就会自动断电。。。。所以断电是偏高原因。。。。以前没有修过电压偏高的。。有的也是换个电源IC就可以。但是这个电源IC换了还是一样。。场管量了都好的。。。。接下来怎么办呢?》

发现管子不烫,反而电感比较热啊!!!!

网友:
VID没问题?还应该好好量一下外围电路,我曾经修过一个外围78欧电阻变成68欧,结果输出偏高。

网友:
好板也是这样。。电感是正常的。。。。。。。嘻嘻。。。我看了一下FB,COMP,把他们的电容电阻都跟好板对掉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了。。。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