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 装系统难题 救命大家

楼主(2009-09-18):
今天有个dell 1450的机器 客户要英文和阿拉伯文  先用手动装英文  到了按F8这部  但是按F8没反应  GHOST英文系统 装进去了    但是打阿拉伯语言包的时候怎么就是打不进去  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不行 还有几个莫名其妙的驱动没区上   大家谁见过这款机器  跟我说下怎么装  谢谢  听说这是款最新机型。。。。。。。。。。。。

网友:
试试安装版的系统吧,GHOST版的系统很多东西都被精简掉了,比如说输入法,大部份外文输入法都没有了。

驱动的话可以用驱动精灵搞定的。

网友:
安装版的只能安装到F8这步  然后按F8就没反应了 好像F8不能用一样的   这款机子该成XP的时候要关掉SATA口的  关掉以后LOGO界面都很久才过去   英文版的也可以用驱动精灵吗   那驱动精灵还是用汉语的吗  还是要用英文的呀   急呀   大家帮忙

网友:
你自己集成一张带SATA芯片驱动的安装版系统盘呀,然后再装
ghost版精简的东西太多了,有些东西装不上

网友:
没装过,学学

网友(2009-11-05):
按FN+F8就OK了。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机器的功能键都要加FN来实现!

网友:
是不是要刷个支持xp的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