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4p800-x

楼主(2009-09-18):
。 板子 现在 能正常点亮不过 ghost 不进去系统。
北桥边上有 两个
场效应管
烫手 分别是 q29 q28 是不是这两个坏了
华硕

网友:
如果主板能正常开机,ghost进不去,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先用PE装一下,不行再慢装试试

网友:
先装个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老死机 进 ghost 也死机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问题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