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下P3的电源可以改制成P4的用吗?

楼主(2009-09-18):
请教大家。

网友:
加012V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加个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的功率最好大一点,P3的电源一般功率都不大

网友:
可以!!从P4废电源上拆一个4心插头,打开P3电源将四芯插头的线接在里面就行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经找到资料了。
P4电源自己做 用老电源进行的改造
■刘浩■电脑报

  随着P4的频率日益提升,笔者经不起诱惑,对3年前购入的爱机进行了一次升级。由于电源的差别,升级将使原先的电源报废。为了降低成本,发挥老电源的功能。笔者对P3电源进行了一番改造,终于使它顺利地运行起来。
  P3和P4电源的主要不同在于后者多了一根4芯的线,它提供了12V的辅助电源(电气标准见图1)。
  而P3电源的梯形头也提供了12V的电压(电气标准见图2)。
  根据其接线标准,利用废弃的电源接头和梯形头,做成了一个如图3所示的P4辅助电源线,使用后完全正常。
  有了这根线,我们再也不会为升级P4而丢弃P3老电源了,而且可用省下的资金获取更好的配置。

网友:
这个转接线市面有卖的,一般来说是二元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