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s-x

楼主(2009-09-18):
开机几秒钟断电,断电过后强开都开不了。不只从何下手!
望高手指教·

网友:
主板有短路,查下CPU上管

网友:
开机断电后不能再开始保护了,查短路

网友:
把4脚供电  拔了开机看能不能正常
   如果能开那肯定是  cpu  那里有短路

网友:
可是我把U下老管子也是好的

网友:
可就是找不到短路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