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点屏技术

楼主(2009-09-18):
我经常看到我们坛子上说点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修屏的意思呀

网友:
不是的,是指把手上的“已知型号的LCD屏,用通用板将它点亮”  这其中就包括“用现在手上的屏线通过改线以适应当前的屏定义”
这其中还有 1 通用板与原机的电源联接 通用板与原按键板的联接等。。。。

网友:
[c谢谢楼上的回答。很详细olor=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