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方超锐F5600S图纸

楼主(2009-09-18):
主板进水,开机即停。

网友:
应该是这个图了

网友:
CPU风扇转几秒即停,请问该检查哪个部分?

网友:
有维修过这个型号机器的高手吗?

网友:
有没有DBM的芯片组的,

网友(2010-03-14):
请问这款机器触摸板能用应该查那里?

网友:
谢了,明天研究一下

网友:
有没有intel方案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