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下9550故障求助~

楼主(2009-09-18):
新天下9550一块,开机正常,没有装驱动正常,装好驱动后重启时快进桌面时蓝屏,重做系统前两次重启也正常,最后进桌面的时候直接就重启了,请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
核心故障

网友:
老大,是换GPU还是加焊,还是怎么操作,给个建议好吗?

网友:
一般情况下  核心没救了

网友:
核心损坏了,如果有好的核心自己换上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楼上得 高手啊 这就能说是GPU挂了
如果是我怎么也得上BGA加焊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GF6600,跟楼主说的故障一模一样,现在才知道原来是核心坏了

网友:
要是我也是先加焊,不行就把它报废了

网友:
版主:那换GPU是不是要换一模一样的啊??

网友:
这种情况加焊确实没好过几块.

网友:
楼上得 高手啊 这就能说是GPU挂了
如果是我怎么也得上BGA加焊一下
引用 网友A:

画蛇添足   见效就怪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无论如何先测下R3。看下有没有报错。有的时候显存有问题也会导致这种问题的。。
建议楼主还是先测下吧。
我遇到过一块七彩虹7300GT的卡。跟楼主的问题一样。不装驱动一切正常。装驱动就蓝屏。后来也怀疑核心挂了。索性测了MATS。后来发现一个显存有报错。更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