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2040等硒鼓及粉盒清零资料

楼主(2009-09-18):
显影偏压的强制初始化步骤
HL2040/2070N
1.打开前盖
2.取出硒鼓单元
3.按“GO”运行按钮
4.将硒鼓单元装入打印机
5.按“GO”运行按钮
6.关闭前盖
MFC7420
1.打开前盖
2.按”选项”键
3.依次按*、0、0
4.关闭前盖
DCP7010/7025
1.打开前盖
2.依次按“选项”、“启动”
3.若使用标准墨粉(中国地区都使用标准墨粉)按▲或▼键数次使LCD显示“11”
4.按“设定”键,LCD上出现“ACCEPTED”(已接受)
5.关闭前盖
FAX2820/MFC7220
1.打开前盖
2.按“选项”键
3.依次按*、0、0
4.关闭前盖
MFC8220/MFC8440
1.打开前盖
2.按“清除/返回”键
3.依次按*、0、0
4.关闭前盖
注意:更换新墨粉盒时(请勿断电),请务必在缺粉指示灯亮时打开前盖。
若客户更换了新墨粉盒但机器未检测到仍旧报错,或更换了旧粉盒打印偏淡,可以对显影偏压和显影辊计数强制初始化,也就是按照以上步骤操作。
硒鼓单元的强制初始化步骤
HL2040/2070N
打开前盖,然后按住“GO”键直到所有灯全闪后松开,把硒鼓取出来再放进去(或换新硒鼓),关闭前盖
MFC系列机型(如7420/7220等)
    打开前盖,然后按“选项”键,LCD显示“Replace Drum” (更换硒鼓),按 “1”键,当LCD显示“Accepted” (已接受)时,关闭前盖
DCP系列机型(如7010/7025等)
打开前盖,然后按“选项”键,LCD显示“Replace Drum”(更换硒鼓),按“▲”键,当LCD显示“Accepted” (已接受)时,关闭前盖
FAX系列机型(如2820等)
    打开前盖,然后按“选项”键,LCD显示“Replace Drum” (更换硒鼓),按 “1”键,当LCD显示“Accepted” (已接受)时,关闭前盖
注意:更换新硒鼓时(请勿断电),请务必在更换硒鼓指示灯亮时打开前盖。
若客户更换了新硒鼓但机器未检测到仍旧报错,或更换了旧硒鼓打印偏淡,可以对硒鼓单元计数强制初始化,也就是按照以上步骤操作。

网友(2010-01-04):
2040的鼓。灌的时候把清零齿轮搬到起始位置就可以了。。打开机器。。放进鼓,齿轮会触动一个开关然后转动,机器就会认为放进了一个新鼓,

网友:
是不是所有兄弟打印机都一样的

网友:
各种机型略有不同的,不过一体机的话大同小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