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机器加粉.清零.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楼主(2009-09-18):
兄弟机器加粉.清零.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粉盒加粉
一定要把粉盒里原来的粉清干净,最好是将磁辊清洁干净,重新确认新粉盒,将左边三个螺丝卸下,从里面把半弧行圆巢的白竿子转到最前面.
硒鼓
确保前盖打开,然后按控制面板上的Option(选项)键,当屏幕上出现Replace Drum?(更换硒鼓)信息时,请按▲键.当屏幕上出现Accepted(已接受)信息时,请合上前盖.
2040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打开打印机,按住“GO”键,等到“Toner、Drum、Paper”三个灯依次亮起后,按“GO”键8次,8次“GO”键要在2秒钟之内按完。
7010恢复出厂设置方法
打开打印机,依次按“功能键、启动和四下“▲”键即可。 7220、7420恢复出厂设置方法同上。(带传真的也可以依次按“功能键、*、2、8、6、4“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2009-10-23):
将左边三个螺丝卸下,从里面把半弧行圆巢的白竿子转到最前面.
这一步是初始化定影设定值

网友:
记的 我当初MOTO L7
就是修这种机器 赚的米 购买的...

哈哈 一台 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