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粉危害分析(《有毒害电子产品的报告》)

楼主(2009-09-18):
碳粉危害分析(《有毒害电子产品的报告》)
激光硒鼓用碳粉对人体与环境的危害分析(摘自《有毒害电子产品的报告》) 一、激光打印机用磁性调色剂(碳粉)的主要成分: F-Fe3O4晶体粉粒(PLGMENT):占20-30% 聚丙烯酸脂-苯乙烯共聚物:占50-60% 电荷调节剂CCA:占10-20% 流动化剂SiO2等表面改性剂聚乙烯/聚丙烯石蜡 二、碳粉的无毒性控制碳粉的各种原材料若是标准化制造在密封使用状态下是可以无毒性的(如:原装厂商或三菱、巴川等)。据AMES-测试,目前市场上各种瓶装散粉由于生产技术等条件制约皆难以达到无毒性要求。 三、市场上一般碳粉是有毒害的市场上许多散装或瓶装碳粉(原产地、厂址不明)由于受其工厂的设备、工艺、原料、环境等因素制约,颗粒从1µ-10µ不等,大小偏差很大。聚丙烯酸脂-苯乙烯共聚物的聚合度,即分子量及分布很关键,过大则无法定影(造成假象黑度),过小则有小分子的有毒的苯乙烯气体逸出,人体长时间在接近使用此类碳粉打印机的环境下工作,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致癌的几率比正常人将会高出4%,同时会污染OPC鼓及MR磁辊,造成硒鼓打印不良。碳粉分为磁性碳粉与无磁碳粉,且每一个机器型号所用的碳粉的成分配比都是不同的。许多瓶装碳粉或散装碳粉皆没有区分,只用一种磁性碳粉混用,在用错碳粉或用劣质碳粉的时候就不单单对人体与环境有害,并且还会损坏打印机及影响打印机寿命。 四、填充碳粉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硒鼓在没有严密环境保护的情况下灌粉,其中小颗粒分子(肉眼所不能看见的)会飞散在空气中,人体多次接触吸入后,致癌的几率比正常人将会高出10%左右,而表面改性剂聚乙烯/聚丙烯石蜡被吸入体内后,其小分子颗粒会被吸收至血液循环系统中,最终被植被在肾脏里,极不易被排出(因为碳粉不溶与水),从而诱发肾结石等病症的几率比正常人要高出3倍。 五、一般碳粉对环境的危害在灌装碳粉的同时废弃的碳粉每克即可污染0.8立方的土地。原装厂商或三菱、巴川等厂商都能把废粉控制在5%以内,而市场上常见的瓶装粉的废粉都在10%左右。环保硒鼓在其标准制造下的废粉都会做为再生产原料制造成为低端复印机用碳粉,从而消除对环境的危害。 六、碳粉的危害在实际工作中的控制措施建议 为了有效的消除或减低碳粉对人体与环境的危害,而又能节约打印成本,专家做如下建议: 1)尽量使用正规公司或品牌的环保硒鼓; 2)当不能确定填充的碳粉是否无毒害时,请将打印机远离人体,且放置与通风处,如复印机的使用; 3)尽量不要在工作场所填充碳粉,如需要应在工厂的严密环境保护下做填充工序,并填充合格、规范碳粉; 4)若不能在环保情况下填充,尽量在野外有风处填充,且将废弃的废粉与沾有碳粉的材料焚烧。

网友(2009-10-18):
填充碳粉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    硒鼓在没有严密环境保护的情况下灌粉,其中小颗粒分子(肉眼所不能看见的)会飞散在空气中,人体多次接触吸入后,致癌的几率比正常人将会高出10%左右,而表面改性剂聚乙烯/聚丙烯石蜡被吸入体内后,其小分子颗粒会被吸收至血液循环系统中,最终被植被在肾脏里,极不易被排出(因为碳粉不溶与水),从而诱发肾结石等病症的几率比正常人要高出3倍
入行的时候 也有人说碳粉有毒 没想到这么厉害 冒着风险赚加粉的几十块钱 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加粉的朋友建议:采用使用碳粉专用吸粉机先把废粉清除,然后在灌入新的碳粉至碳粉仓,口罩必须带起,有必须使用防毒面具,使用专业的灌粉漏斗也减少在灌粉时碳粉乱飞...

网友:
我已吸炭粉成懚20多年了

网友:
那些长期工作在加粉行当中的同行怎么没有听说过他们得了肾结石呢,郁闷中啊

网友:
只是听说有害,看了楼主的贴子才了解这毒害的危力。。。电子产品的东西基本都是有些毒性污染啥的,而作为维修的我们还是多了解一下以便更好的保护好自己

网友:
好好认识了一下,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