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三星SCX-4100开机显示OPEN HEAT ERROR

楼主(2009-09-18):
原来是不开机,更换DMO565后可以开机!现在开机显示OPEN HEAT ERROR!网上说是定影组件坏了!说热敏电阻!不知道是哪颗!借了张
大家给标一下!是不是开关口那个!
不开机

网友:
你这是电源板呀!这机子我有,明天我折开看下,
出显OPEN HEAT ERROR是热敏开关坏了
折下定影在中间的哪个就是

网友:
难搞了,你给我来张图吧!

网友:
找到了就是在加热芯上面的那个,不过有没有可能是恒温的那个PW-2N E150坏掉了呢!有修过的兄弟说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是
DF20
DM0565R

网友:
我知道了,现在的问题是无法加热是热敏电阻坏了还是那个PW-2N坏掉了

网友(2009-10-23):
应该是定影不加热,规定时间温度没有达到规定值。
你检查一下给定影供电的晶闸管,再检查一下定影灯是否好。
遇到过定影灯一脚断造成开路,不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