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光鼓更换方法

楼主(2009-09-18):
感光鼓更换方法~~
学会自己更换感光鼓,感光鼓更换方法 做为激光打印机中重要的部件,感光鼓额定寿命一般在6000一10000张左右。当发现印品图像淡浅、深浅不匀,且非转印电晕电极及墨粉等原因引起时,则是感光鼓寿命终止,应进行更换。 以下就以常用的HP 6L打印机硒鼓为例,为大家介绍感光鼓的更换方法:   首先,要切断打印机的电源,将硒鼓从打印机上取出来,然后用斜口钳夹住一侧的金属销钉,用力小心向外拔出来(或者用钉子把金属销钉进硒鼓里,打开硒鼓后可将金属销钉取出来),两侧银色金属销钉拔出后可以将硒鼓分成两部分,有淡蓝色感光硒的一方是废粉的收集部分,而带有磁辊一方是供粉的部分。   然后把供粉的部分磁辊无齿轮一侧的螺钉旋下,拿下塑料壳后可看到一个塑料盖,打开该塑料盖,将碳粉仓内和磁辊上的碳粉全部清理干净,一定要将残留碳粉全部清理干净,最好用吸尘器吸净。然后将磁辊按刚才的相反顺序装好,此时应用力按住磁辊,防止磁辊脱离原位。把碳粉摇匀后慢慢倒入供粉仓内,上好塑料盖和塑料壳要注意把磁辊中轴末端上的半圆形与塑料壳上的半圆形小孔对好。轻轻转动磁辊侧面的齿轮数圈,使碳粉上匀。   现在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更换新的感光鼓。将废粉收集部分固定感光鼓的固定销钉用斜口钳拔出,注意:不能用钉子把固定销打进硒鼓里,拔出固定销后可把旧感光鼓取出,然后,将废粉收集部分的废粉清理干净。按拆卸反顺序换上新的感光鼓,安装感光鼓时要注意,是有左右之分的,将有齿轮的那一边对接凹沟装上。然后将固定销钉上好固定感光鼓。新买的感光鼓有一条黑色防曝光封条,在安装前切勿撕去,以防止曝光,待安装好后检查无误才可撕去。最后将供粉部分和废粉收集部分按拆开时位置安装复原,插好两侧金属卡销,便可以开始打印了。   更换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拆下感光鼓后,做好必要的清理工作。新感光鼓开封后应直接装入盒座内,并尽快装入机内。切勿将感光鼓放在阳光下直晒,更不能让其表面触及坚硬物体。   2)不能用手或不干净的物品触及感光鼓表面。有尘土附着时,只能用软毛刷轻轻刷去,不能使用任何清洁剂擦洗,必要时,可用墨粉去清扫。   3)对于感光鼓和墨粉是一体化机构的,要同时成套更换。装入前应摇匀墨粉。   4)更换时落在打印机内外的墨粉可用吸尘器吸除,用无水酒精擦洗。   5)更换工作宜在较暗的工作室进行。   另外,应注意感光鼓在末拆除时有效期为两年半,拆封后的有效期为6个月鼓盒上印有有效期,一定要在有效期内使用

网友:
还行
有点罗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