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外接OK,屏无显帮帮

楼主(2009-09-18):
屏3V 跟高压条3V都没出来!哪位有类似经验,给点见意

网友:
屏线坏了,换根屏线,通病我修过两台了

网友:
飞线上去调电压就可以呀!

网友:
屏无显是完全黑屏.?还是白屏/怎么个.无显??

网友:
完全黑屏,屏线坏了?那为什么直接测主板上到屏的3V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