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电脑屡烧网卡

楼主(2009-09-18):
新装不久的电脑
3600+
梅捷的板子
集成网卡
前几天吧网卡烧了
后来换上块8139D独立网卡
没半天又烧掉
10几天下来已经烧4块了
请教各网大
应该从那几个方面着手?

网友:
还在保内,赶紧换一个主板,何必为难自己呢!

网友:
到网卡芯片的供电不正常,才能导致此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得看法
如果带保就去换 自己查太麻烦了
不过问题拿出来 一起想法解决 都学点东西也不错
烧网卡这种还真没见过
应该从外部入手 把这套电脑换个环境试试

网友:
我现在在怀疑上网猫有问题
先换了看看
不行就再换主板
最终结果会告诉大家
继续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以前是集成的 现在换成独立的也烧 那可不可以怀疑网线有问题  可以考虑换个宽带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