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画面不停地向下翻

楼主(2009-09-18):
现有一台三星17”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整幅画面不停的向下翻滚,就像CRT显示器场不同步一样,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应如何修理。先谢了。

网友: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三星什么型号啊??
   换换驱动板试试    或者试下屏就知道哦、了哦

网友:
现有一台三星17”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整幅画面不停的向下翻滚,就像CRT显示器场不同步一样,请高手指点是什么问题,应如何修理。先谢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有点不晓得.学习学习.楼主把解决方法共享出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是三星173S,在不接信号数据线时,无信号对话窗显示正常,问题到底在哪里?求助。

网友:
重写数据或代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差不多是屏坏了吧??刷程序看看吧。

网友:
就是VGA信号线的场同步线短了啊。第14脚。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毛病 但不是三星的  是其他牌子的
    是灯管回来 有个灯管打火 屏上也有显示但是就是不停的 向下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