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笔记本不触发维修实例

楼主(2009-09-18):
东芝 a100笔记本  芯片组:82945PM 82801GBM  显卡:ATI M54=P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现在东芝所出来的双核机器,一般插上外接电源,那个电源指示灯应该会亮,要不然不能触发的,拆机以后量此主板无短路现象,上电待机0.09,这种待机明显的偏大,这种东芝的机器待机应该是0.01的,量3M有,无5M电压,量控制信号没有过来,是由一个双二极管给的,3V和5V的开关电压,现在少的3V的开关电压是到EC芯片的,这种机器一坏就无5V,一般都不是EC坏,而是外围有短路引起的,手摸QD有点发烫,把它更换之后故障解决。

网友:
备注下,我上面所说的QD发烫,是指的充放电IC(BQ24721C)

网友:
我有个M19的机器也是不触发,也有你说的这个芯片,,,明天去找一个看看。。。谢谢

网友:
我碰到一回同方的机器故障一样。

网友:
楼主我正在找A10的,保护电路过不来,2951和lodb有15并且也出3.3和5V,max1904的22脚0.13电压,量得,mic2562对地电阻0.12,量得t7l65xb对地1.2,开关无电压,不开机,现在正在急,因为手边没有可换的芯片,

网友:
顺便帮把图纸和点位图贴上来

东芝HAWAA LA-3142PR02点位图.rar

网友:
我本人也很喜欢东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