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AS200不触维修实例

楼主(2009-09-18):
NEC AS2200笔记本电脑  芯片组:北桥SIS M760GXL     南桥SIS 963LUA

故障现象: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按触发开关没有任何的反应,量待机电压都没有,量系统供电IC MAX1631,都没DC-IN电压进去,怀疑是隔离保护电路保护了,量DC-IN进电路,发现隔离管的G极竟然是19V的高电平,难怪没有待机电压,看此机器没有维修的痕迹,怀疑是充放电芯片有问题引起的保护,把充放电IC更换之后,故障解决。

网友:
机器虽然修完了,但是好像有点想当然呀!充电芯片与隔离电路之间应该有控制电路的!根据电路高低电平的变化来判断故障才是正解呀!假如换了芯片没解决问题怎么办呢?

网友:
是啊  这样修好了机器也还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