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显卡驱动怎么修

楼主(2009-09-18):
我最近修到一块主板是明基s42的主板,客户反应是花屏,但经过没测试发现只要一跑3d就黑屏,然后发现是没有找到显卡,先要说明的是此板是双显卡,北桥是GM45,又有独立的显卡,,量信号,电压,都没发现问题,显卡换了,还是原故障,请问各们高手,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想到的,请说一下

网友:
刷刷 bios试试吧

网友:
呵呵,同事也遇到一块换了北桥,显卡没用,正在研究中。

网友:
S42?新机器哦,应该还没过保吧,双显卡SLI,楼主怎么修到这么新的机器?进水了?

网友:
用mydrivers_dg_b52_nnt装显卡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