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奇怪的故障··这些按键怎么没有电压??

楼主(2009-09-18):
今天接到一台CRT;是AOC的;开关按键可以正常开关机;;但是后面几个按键没有反应;;我量也没有电压;;跑线路就是那4个按键都有经过一个电阻连接的··
可是就是没有电压;;跑了线路还真的找到线路·;;奇怪了;
想问下知道的师傅们;;这样没有电压的话;我可以不可以直接把电阻拆掉;直接接个飞线 飞哥5V过去到每个开关上;;
这样做的话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拆了那些电阻有什么问题吗?··
急;;求师傅们帮帮忙;;谢谢···
飞线

网友:
开关短路了吧,查下看看

网友:
不能乱飞线。换按键试试。

网友:
检查按键,CPU的上拉电阻,以及他的滤波电容,如果都正常还是没有电压的话,那么,就是CPU损坏,或者是线路板漏电

网友:
···应该是CPU不行;;我跑他线路;;也不知道线是通哪里的??

网友:
不能乱飞的,除开关键外,有按键用的都是一根线

网友:
当电路中已经有短路的时候,建议不要飞线,先找到问题,再解决,不要一个小问题,你飞线,搞成大问题,烧一大片,那就不好了.开关电路,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如果你修不好,那我也没办法了.送修是理想的办法.

网友:
这样没有电压;;一般是按键短路造成的吗???
求有遇到同问题的兄弟们;;指点下撒

网友:
换按键试试。

网友:
换按键,换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