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嘉技GA-8IR533

楼主(2009-09-18):
电源供电边一只6530A烧了,找了一只3305L 可以正常启动,但进入系统时死机,是不是型号不对,有那个型号可以

网友:
楼主,3055似乎不怎么适合用在主供电哦

网友:
cpu供电管子用3055肯定不行 换原型号的或者参数更高的 如70t03

网友:
65A 电流换30A的不是很合适,换大点吧

网友:
换那个型号好呢

网友:
解决了,谢谢了,我换了70L02H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