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s26c蓝屏(加焊无效)

楼主(2009-09-18):
sonys26c蓝屏,只要一装显卡驱动就蓝屏,两台都一样,其一换了显卡也蓝屏,没有办法了,请问各位到底是哪里的原因啊?拜托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都换新显卡了,真没辙

网友:
到官网下个显卡驱动,不要用公版的

网友:
所有的版本都试了,一挂显卡驱动就蓝屏重启,提示ATI.....

网友:
出出个问题做显卡有可能故障依旧,用下面的方法解决,省钱省事。
不需要卸载你的显卡驱动,按 F8 进入安全模式,然后以下步骤操作。(Windows XP)

1. 启动 "设备管理器"。
2. 在系统设备中,选择 "Intel(R) ... Processor to AGP Controller..."。
3. 右键菜单,选择 "更新驱动程序"。
4. 不要从 Windows Update 更新,继续下一步。
5. 对话框中选择 "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下一步。
6. 选择 "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下一步。
7. 选择 "PCI Standard PCI-to-PCI bridge",下一步,安装驱动程序。
8. 重启系统。OK。

用这个方法,显卡的性能会降低一点点,不是很多,但是用起来绝对稳定。

这个方法是我花120元买来的。前年修个S26C,主板烧了,从北京发了个板(是做过显卡的),BIOS内显示S16C,通用,也是9200显卡。回来装完系统,装显卡驱动就蓝屏,驱动换了N个,系统也换了N个,拿正版硬装也一样。打SONY电话按他们指导的驱动安装顺序装也不行。最后怀疑显卡没做好找卖家,他说主板绝对没有问题,让我把机器打好标发过去他装。来回运费60,回来确实是装好了(标没破),跑3DMARK没问题。交货前怕麻烦,做了备份。这事就算完了。
2个多月后,客户硬盘挂了,来买块硬盘,重装系统后装显卡驱动又是蓝屏,昏倒。只有又和卖家联系(没过3个月的保修),没说的,又是让我发过去,来回又是60元。回来又好了,我他妈烦了,这样下去不都是给顺丰打工了吗。于是我用另一块硬盘又装,一样的装显卡驱动就蓝屏。心想我这120元可不能白花了,就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一个一个的对比找,最后发现他装的系统设备里面少一个Intel(R) ... Processor to AGP Controller..."多了一个"PCI Standard PCI-to-PCI bridge"。马上挂上我的硬盘,按上述方法一改,果然OK。
奶奶的,我给卖家打了几次电话,说了那多好话,TMD就是不说(估计是这招可以忽悠不少主板出去),非得让我花运费,过了2年我想起来就有气。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

楼上说的对可以试一下我的就是楼上的问题

网友(2009-10-27):
楼上有人说的很详细,把AGP改成PCI-PCI就行了! 不过下次如果装系统还要再改一次!

网友:
忘了给大家回话了,按照6楼版主的方法早已做好系统,两台都这样装好的,现在一直用着。只是搞不明白,这种故障是怎么引起的?同时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