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桥就是做不好了

楼主(2009-09-18):
联想E280S 《 花屏  做显卡 不行   后做显存  又不可以  还是花屏
    怀疑板载内存   加焊以后    不过内存      换了内存颗粒   还是不行
   做北桥  后又上电掉电  》  我无奈了        请高手赐教

网友:
你是什么BGA机啊,说说你做桥的过程.我们好改善你的制程啊!

网友:
我也怕做桥,一个设备不到位,另一个是没有真正见过别人做,总是担心,改天真的要试试了

网友:
我碰到桥 问题 我也头疼~我没有BGA机 新手

网友:
其实也不难做桥的 你下纲网后 有耐心的话,最好上点焊膏 重新用热风枪融一遍,让珠子自动回下位,因为植珠时,钢网孔的位置不能100%对得上芯片的焊点。做过这一步,基本珠子位置是正确的,放在主板焊盘,对好位,这样焊接成功率就高些嘛~~这是我个人看法~~(我以前植手机芯片都是这样搞的,没办法手机芯片脚太密,养成这个习惯)

网友:
我是买了BGA,化了1000元,觉得物有所值

网友:
做桥时芯片上要不要加点重量啊。会不会出现虚焊

网友:
你花屏.是独显的还带显存的.做动板载内存干嘛..这板子就你这么一搞不完蛋才怪呢.

网友:
这块扳子给你玩死了,考虑换板。

网友:
这只能靠多练。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直接换板子还好点

网友:
显示方面的故障不一定非要做显卡的..也许是屏上或线路上的故障呢!~?

网友:
我的建议是对于一般的搞维修的朋友涉及到修桥就不要修了,BGA机挺贵的得多长时间挣回本钱呢?

网友:
多观察多练习,积累经验后就简单了

网友:
加焊板载内存后不过内存,是连焊还是那板载内存太娇气了呢?

网友:
呵呵,以前打印机补针我都是找别人的,后来觉得找别人不方便(地方小,只能发到别的地方修),决定自己修,本来3颗针断了,整整一天时间,没有搞好(当然还是3颗针断,没有搞坏哦),决定以后再也不自己补了,不是学不会,而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想说的是,什么东西都是摸索出来的,只有多练习才可以的,楼主也需要多多练习哦

网友:
借助一句游戏的话  有勇无谋是会丧命的

网友:
花屏不要动显存一般。。。。而且还做板载内存。。。这下只有换板了

网友:
我跟楼主遭遇一样啊 我也碰BGA 越碰越糟糕 所以现在碰BGA都着别人

网友:
你花屏一般加焊都可以处理好的。你可以加点松香水流进去。要高程度个。不可以用含水分的。还有就是掌握温度。有铅的210左右安全。无铅的238左右安全。我是这样做的。都成功的。要注意有的花屏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联想280S大多数是不开机,不要动不动就显卡,这种有很多是屏有问题

网友:
倒霉的一天 ,土炮做北桥很吃力的。严重鄙视说一千块买BGA机说好用的,分明是做广告,清出场。

网友:
维修新手
UID186380 帖子97 下载分509 点 威望0 点 阅读权限30 注册时间2009-8-23 13#
发表于 2009-9-19 19:24 | 只看该作者 我的建议是对于一般的搞维修的朋友涉及到修桥就不要修了,BGA机挺贵的得多长时间挣回本钱呢
这种想法不对,焊接台是早买早受益,晚买晚受益,不买不受益。

网友:
做BGA是个胆大心细的活,在没有十足的把握是BGA问题的时间,最好不要动BGA,人为的故障是最难修的.

网友:
BGA,看来还真是维修的头痛病嘛,不知6楼的1000块钱的设备用得怎么样,可还好用?
1000块是打错了还是真的1000???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机器啊?我的风筒买的时候都要1000了!!!

网友:
一般桥的问题加焊一便,90%都可以解决,对独立显卡花屏,不行拆下植珠重做,再不行就换板。不要考虑显存问题,真坏了也无能为力。

网友:
买BGA最好是上万的,几千的没用。上了W的跟几千的功能性能校果相差很大。

网友:
有时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头疼,一台x10主板换了四块板子了,用不了几天就花屏,

网友:
江苏吴昊买的是什么型号的BGA台子,介绍来听听,好的话我也用

网友:
这个机器有隔离芯片 不查好就做桥

网友:
1000块的BGA。。。? 啥玩意儿啊。。。还好用?。。。烧烤?

网友: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呵呵
我做桥的工具是一把风枪
我一套维修工具就¥1200全部搞定
我做桥的成功率嘛 大概90%多吧
一般做桥 都是我做 很少有做坏的 但是其它的问题我还不怎么了解
师傅只给我做桥 不过我现在也自己搞啦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是集显的和内存有关,独显的关内存的事吗,

网友:
LZ大意是说他出生的时候身边盘着一条大蛇

网友:
心动不如行动,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