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不显

楼主(2009-09-18):
845g不显,开机没有reset信号,cpu温度很高,量了每相电路电压都正常(好像从开机到电压稳定下来要10几秒钟,电压时1.40v),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看看有没有时钟信号???除CPU供电外别的供电都正常吗??CPU复位是从北桥来的!!!

网友:
内存和南桥电压都正常,桥都不烫

网友:
继续求教!!!!!!!!!!!!!!!!!!

网友:
CPU坏了吗?

网友:
查查时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