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太克主板死机

楼主(2009-09-18):
我接到一块硕太克的主板   型号:SL-85DR2-TC   客户拿来时不能开机,板子被人修过只是换了几个电容  不过其中有一个电容装反了   旁边的一根细线也弄断了,电容调整后    把断线接上 才上电试  开机针电压正常     不能开机   测USB对地阻值5V供电阻值30多     数据正常     可是把电源拔掉又正常     是不是南桥挂了
插上显卡可以开机正常跑码了显示了    以为正常了    可是又来个问题     就是跑码到82 92时死机      测CPU 工作电压刚开机时1.75V到死机1.8V应该正常     各项供电正常

网友:
内存,没有冲上去就败阵了!

网友:
多谢了    昨天换了内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