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LCD 进桌面无显。提示非最佳模式

楼主(2009-09-19):
开机有显示一切正常,就是进来桌面下提示 非最佳模式1024#768  60HZ  可主机上的就是1024  60HZ,为什么进去还提示。机子还没拆,明天准备带回店里拆下来看下。现在先咨询下问题讨论下,会不会是程序问题?

网友:
一、你的显卡输出的可能是假信号。
二、显示器与显卡兼容性不好!

网友:
应该是MCU问题吧,这个好像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MCU的问题,这款机器MCU坏的比较多。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显示和你的问题一样  MCU的问题,这款机器MCU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不换MCU也能修好这个故障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的晶振问题》??

网友:
重新刷一下 MCU的 程序就O了
   这是三星150n的通病

网友:
重新写程序;;是MCU程序问题‘;;

网友:
三星显示器的通病喔,换个新的MCU吧

网友:
写下MCU,如果写不了就换MCU

网友:
先重新刷一下吧  不行再换MCU     前几天刚买个V10 ISP编程器  可能在 离线刷三星的MCU  我买新MCU回来刷了几个机的程序但是还没派上用场

网友:
老问题了,换MCU吧。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22寸的,本来是高压板坏了暗屏,修好后提示设1600*1200,因为电脑不好,没敢试,原来是MCU问题,学习了

网友:
换个MCU。从新刷写过驱动程序就OK拉。不换MCU有些可以。但用不久。一般都是要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