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晕那ACER 4520

楼主(2009-09-19):
今天修一台ACER  4520  测机器用大概10分钟左右就白屏或死机,死机和白屏后再开机亮一下就跳机了,摸一下散热片,**煮鸡蛋没问题,发现散热太差了,先清下灰,灰不是太多,拷机还是一样,照理说应该是显卡问题才对,屏线什么的都没问题,换显卡,是那种显卡小板型的,做过之后上去奶奶的还是一模一样,后发现CPU是AMD的,显卡是全美达G86-603的,南北桥也是全美达的,**,全是高热量的玩意啊,而且这机器的散热模组也设计的不好,一根铜管连CPU,另外一根连南北桥,和显卡,那个铜管那么长,那么细,不知道之前是怎么撑过去的??真恐怖,晕!!纠结啊 ,,不知道咋办了??
     听你们说说呢!!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
Transmeta才是全美达,全美达只做CPU,已经被INTEL和AMD干掉了
这个机器的显卡和芯片组是NVIDIA的,不是全美达
发热量大没什么奇怪的,热管的铜管长点也没什么奇怪的,空调的更长

网友:
各位大哥给个意见

网友:
.如果确定芯片本身没有问题把风扇改为常转的呢.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