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老主板,问题

楼主(2009-09-19):
斯巴达克老主板,是370座的那种,硬盘是2F的迈拓盘,在COMS中能认到,但是用GHOST版本的XP系统光盘按装到C区后就是黑屏,但是用DISKGEN,能找到盘,用MHDD就找不到盘是什么原因啊,谢谢。硬盘确定全好的,主盘也跳了,另外这部分机子,以前这样配置正常运转,但是最近接连几台都出现这种情况。
黑屏
硬盘

网友:
怎么没有回话啊,求求啊

网友:
用PQ能不能认到呢?可以试试把盘全格式化了重新分区

网友:
硬盘可能有问题,仔细检查下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其实MHDD很好用的 而且不存在不认盘的可能性 BIOS里面都认到了 MHDD会认不到
其实MHDD还是有点技巧的 要跳下线 而且可能跟接口也有关 认不到盘基本不是接口 就是硬盘 要不就是南桥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主板IDE口没用的情况,请问这样子,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