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845主板不跑码详细维修过程(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9-19):
手头一块杂牌845主板,io是w83627f,开机不跑码,上假负载测量cpu供电1.78v,cpu复位有1.77-0.48跳变,用示波器测量时钟芯片输出有33兆、48兆,和71兆输出(到cpu的是71兆,可能是假负载的原因不是100兆,换上cpu测量99兆正常),开始以为是cpu插座问题,加焊后故障依旧。仔细观察诊断卡发现复位灯常亮,看来复位不正常,于是测量复位针有3.3v电压,跑线到7407跟随器的第一脚,分别测量输入输出针脚发现有3.3-0.3跳变,从这里到南桥的复位线没找到,不过从南桥出来的复位线通过一个33欧的电阻连到了该7407的第9脚,测量该脚0.3v电压,开始以为南桥挂了,后来又一想,cpu有复位说明南桥到北桥的复位线路正常,于是取下33欧电阻,测量发现南桥输出的复位线上有3.4v电压,短接复位针有跳变,说明南桥复位输出正常,焊上33欧电阻,吹下7407发现南桥复位输出电压又没了,说明7407正常,跑线发现南桥出来的复位信号除了上7407,还有一路到了bios芯片,pci槽、agp和io芯片,心想是不是io芯片问题,于是吹下io芯片,对地短接电源绿线,强行开机,发现复位正常。以为问题找到,由于没有新的io芯片,从以前拆机的芯片中找了一片w83627f,焊上(此板的io靠近pci槽,有一面焊接好费劲),上假负载开机,晕没反应,倒霉碰到了坏的io,于是又从一块南桥击穿的坏板上下了一个同型号的,焊上,上假负载能开机,复位正常,本以为故障排除,上cpu,诊断卡,测试,还是不跑码,不过现在诊断卡显示00(更换io前什么也不显示)。没了思路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第一,你的检测步骤有疏漏(当然可能是你没写),只测量VCORE不够,内存供电2。5V,AGP供电1。5V,这两个电压同时也给桥供电,所以必须正常。
第二,IO坏是有可能引起无复位的,但你没有确定换上的是好是坏。
第三,看得出你有好工具,但基础不够,可以在新手区里补充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开焊了?

网友:
感谢断剑大侠,回头找个确定好的io试一下。

网友(2010-03-06):
所有供电都要测量看看是否正常,一路不对就不会跑码

网友:
断箭版主说得好,测供电要测全板的供电,只测CPU供电是不够的……桥供电,总线供电等都要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