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 我的笔记本是宏碁3261的,怎么不能开机了!

楼主(2009-09-19):
我给我的宏碁3261
笔记本
拆开搞了一下卫生,在接显示屏幕时不小心把主板上那个接口的针脚弄歪了,又开了机,估计短路了,后来我想办法把针脚弄好了,但还是开不了机,我该怎么办啊!!
还有这个笔记本的cpu怎么取不下来,开关拨到了open,还是死死的粘在上面,我想看看是不是cpu坏了,我该怎么办好啊
开不了机

网友:
补充一下,现在开机时,风扇还是转,就是屏幕没有相应,也没有滴的一声

网友:
自已不会搞就拿去修,别乱整

网友:
把CPU重新装一下。

网友:
没事的,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不过笔记本这东西精密最好自己别乱拆,怕就怕你不小心撞掉电阻电容什么的,查都查不出来。你这台机器,你先把针拨正,CPU从新拧拧,确定内存都上好,再点火看能不能起来, 起不来的话只能送修了。

网友:
PIN弯有可能会烧里面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