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星显示器输出电压过高问题

楼主(2009-09-19):
一三星显示器,不过电,拆开测量变压器输出端有130左右电压.0465很热.变压器后面通高压部分的两个二极管短路.
换了一个新0465,拆下短路的两个二极管后,故障以就.  现在不知哪里还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431也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请问这种问题是哪里造成的??

网友:
哪位大哥给我说下那里问题啊\~~~在线等~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变压器问题啊~~~拆掉变压器后,前端电压有一脚有300V别的都不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