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的桥假焊

楼主(2009-09-19):
NVIDIA的桥假焊,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桥,在只有风枪没有BGA机的情况下,请问高手们是怎么补焊的??用风枪补焊怎样搞成功率才会高一点呢??

网友:
温度控制均匀点,控制在350左右

网友:
如果是正面用350度来吹,吹完芯片就OVER了。只能再背面吹,最好两支风枪,上面温度低,下面要温度高,具体要看自己的风枪如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上面的风枪温度是多少?下面的温度又是多少?

网友:
我上次用风枪加焊过一次,用了三天就返回来~~~

看样子得用专业设备来搞~~~

网友:
自己顶了,有高手有成功的经验请说说,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请高手介绍补焊的经验???

网友:
用风枪很考你的耐心,不要放大温度,因为温度一搞桥就挂或板变型,先下面的150吹两三分钟再上到220这样吧,上面等到下面上到220再上250吹,风枪风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