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从C1 C6 26停止了

楼主(2009-09-19):
主板诊断卡从C1 C6 26停止了,显示了主板厂商画片就停止了,过不去。我换过显卡和内存了还是一样,是不是主板出题了,我要从那里下手。
主板诊断卡

网友:
换个CPU看看,我以前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什么都换了都不行,主板各个地方电压都正常,把CPU换了OK

网友:
按下NU M 看是不是死机了,也有可能是PS/2不行检查不到鼠标键盘所以不过

网友:
键盘鼠标接不接都是一样的,接了也没有反应,CPU换了也不行呀!

网友:
接不接都一样,更应该查查键盘鼠标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应该是内存和硬盘接口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档机了, 拆出一些外设 设备,比如声卡,网卡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排除外接设备 在旧时 刷 BIOS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