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 BO 区损坏,求改BIOS

楼主(2009-09-19):
火旋风9550 BO区损坏,换颗粒,加焊核心均无效,求一屏蔽BO区的BIOS,容量不要求,只要跑3D不花屏就行。我用显卡编辑软件改了一下,进系统不花屏,但是跑3D花屏。传上我的BIOS,请兄弟们帮我改一下,另外附一张我改的BIOS的图片,不知道-230和-162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火旋风9518S 25lv512.rar

网友:
刷上了,跑3D还是花屏,明天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核心有问题

网友:
没有更换显存吧  的刷如64b64m  的bios
呵呵

刷这个bios  看看  搞定回来冒泡。。。

agpA9550同德通用版64m64b4p(zf)350.405ddr1.rar

网友:
,大家费心了。刷上了,还是不行,不进系统就花屏,驱动认的是9600。像这9550BO区损坏是不是只能把AO区换成32M的片子,然后刷‘新城达’发的BIOS?如果刷通德通用版的话,是不是要把A区片子全去了?

网友:
这种方法我的和小许的都可以。。关键你现在得测试一下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个B通道损坏

网友:
这两天有点忙,等我测试好,解决这个问题后继续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