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楼主(2009-09-19):
问下!驱动板上不是有好多白色的接口吗,分别有连到高压板上的,按键板上的,VGA显卡上的等,我不知道这种白色的接口叫什么,因为我的驱动板的高压端是6针,而高压板上才5针,手里有个2面都是6针的线,所以我想买个5针的,在改下线就不知道就样的头在哪里买?各位帮帮忙吧!

网友:
老兄,驱动板到高压板的线有4跟就好了,分别是 VCC(供电) 、OFF/ON(开关控制) 、 ADJ(亮度调节) 、 GND(接地端); 把你手上有的6pin 线切掉两根不就好了吗?哪有你说的那么麻烦还要买啊。

网友:
但是我那接线
头不对呀!头接不上去

网友:
一看就知道    刚刚注册的
  不象搞维修的

网友:
一般有VGA接口。KEY接口,电源接口 LVDS接口。还有高压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