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00 不认硬盘

楼主(2009-09-19):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的,看电流表电压应该是不过内存,拆机插下内存可以机但认不到硬盘,检修的接口时发现有5个电阻为0欧,现在问题是不知道电阻是多大,请问下那位修过HP NC4000的机子,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1、你先檢查一下硬碟,用別台電腦試看看是不是好的。2、若硬碟是好的,就有很大的可能是南橋故障,硬碟相對應的都是直接連南橋。 比較容易的說法就是主板故障,維修界說法就是南橋故障

网友:
硬盘在别的机子可以用是好的,现在己做了南桥,还是不认盘,我想问题还是在电阻上,就是不知道电阻多大,乱换上去是不行的。

网友:
如果有一样的板子对修就好了,那位高手修过或手上有一样的板麻烦发下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