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LP141WX1(TL)(A1) 码片程序?

楼主(2009-09-19):
RT,谁有LG.PHILIPS LCD  LP141WX1(TL)(A1)码片程序,图片如下,哪位大哥有的,麻烦传一下,谢谢。

网友:
要上什么机器的码片?

网友:
兄弟啊,这个芯片不是I2M芯片,是不要程序的。程序是写在驱动板上面的。请个师傅教教吧,这样只会修坏机器的。修这个东西多多少少还是要点技术的,不能瞎懵的哦。

网友:
码片程序好写吗?在编程器程序里应该知道能不能写吧。

网友:
就是24C02,TSSOP封装的,飞线用编程器写
不能写24C02的就不是编程器,至今没见过哪个编程器不支持24C02的

网友:
hp  ibm  dell的 好多机器是要的

网友:
兄弟啊,这个芯片不是I2M芯片,是不要程序的。程序是写在驱动板上面的。请个师傅教教吧,这样只会修坏机器的。修这个东西多多少少还是要点技术的,不能瞎懵的哦。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教,不过我的屏是用在HP 500 笔记本上的。

网友:
把原装的码片上上去就行了

网友:
兄弟啊,这个芯片不是I2M芯片,是不要程序的。程序是写在驱动板上面的。请个师傅教教吧,这样只会修坏机器的。修这个东西多多少少还是要点技术的,不能瞎懵的哦。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当然通用板是不用的,可其它的地方可能就用。。。。

网友(2009-10-30):
码片很多都是需要和原来的对位的。换码片屏的保修就麻烦。

网友:
找一条通用板的屏线对应的剪了,直接放在编程器上可以刷的.
不过HP的机子多数都是不用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