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舟F天运206T本本,ISL6232发烫。大侠们帮我分析分 ...
一台神舟F天运206T本本,ISL6232发烫。大侠们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09-09-19):
我也遇到个机器,是神州f206t的本本,是ISL6232,也发烫,当时换上去一个好了,试了一下午没事,准备装上了,到第二天上午又不行了,又开不了机了。3V和5V都没短路的地方,不过现在ISL6232上去又开始发烫,换个新的上去也发烫。求救,高手们块跟帖帮帮我。
开不了机

网友:
换上新发烫..3.5V出来后.待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
我在一台BENQ机上遇到了这个问题 换了6232还是不行。最后发现是cpu供电有软击穿的。

网友:
能触发,触发过以后电压全部都正常,就是这个芯片很烫,换个新的上去也还是不行。

网友:
断开负载试试

网友:
断开负载就没电压了了,它这笔记本是触发后才有3V和5V的。

网友:
南桥坏了 换个就好

网友:
我这里碰到台明基的。也是6232的。不过电源部分可以单独拆下的。也是放烫。换了个厚单独试好的。接上主板就不行。而且w83l951 IO 发烫。应该是IO短路引起的吧

网友:
我也感觉是南桥

网友:
换一个IO吧...我之前修过...

网友:
看3V.5V的有没有轻微的短路啊,那个EC是有程序的去那换

网友:
有短路才发烫的,你断开负载看还发烫吗

网友:
做下南桥,同时查查供电中有无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