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5 9vsb电压如何产生?

楼主(2009-09-19):
MS-5芯片9vsb电压只有5v多,跑线路到主板背面就跑没了,MS-5没有内部短路,大概此电压不正常,造成3.3vsb没有,主板无法开机,试问MS-6575 9vsb电压如何产生?由哪个元件产生,5vsb转9vsb升压的原理?此板是清华同方拆下来的,已修好两块无3.3vsb,第一块是Q1不良,换Q1。第二块是Q1无控制电压,换了ms-5,修好。
但此板故障与前两块不同,是ms-5的9vsb不正常,28脚接一二极管,和1贴片电容,二级管相连一端过孔到主板背面就消失了,线路走夹层。具体跑到哪就不清楚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9VSB,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个是V星主板特有的 其他主板很少看到

网友:
这电压是ms-5产生的,具体你搜一下心在飞翔的贴子,他提到过!有两脚是接一个倍压电容!

网友:
没找到相关帖子 ,根据你的思路 直接换ms5第28脚所接电容,Q1电压恢复到2.5v左右,但s级输出偏小,更换Q1,按道理这个5vsb转3vsb是易损件,于是更换之,此时Q1G极控制电压在4v多,s极输出3.3v,故障排除了,看来是9vsb贴片电容之前漏电了,但还是想不明白所谓的倍压电容在哪?

网友:
看看这个贴子,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9vsb

网友(2009-12-07):
进不去 啊 怎么回事

网友:
想知道具体的作用和产生原理

网友:
那个帖子我尽然进不去

网友:
MS5应该是图中的26、27脚内外电路产生的,C12为升压电容,D1为升压二极管,5BSB升压为9V后有28脚输出。这是V星特有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