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09-19):
我有个电源,9脚5vsb只有2点几伏,请问这可能是哪个原件坏了?我拆开看,电容也没有鼓包的!而且9脚对地阻值也特别低!?清高手赐教?

网友:
查一下1W6.2V稳压二极管,431,

网友:
还要查一下光耦,如果不会测量好坏,就换一个试试看,很有可能就是它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明天我去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