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楼主(2009-09-19):
我这有一块顶星845GVML2 主板,能显示,但一装系统(刚开始刻)就断电了,这是咋回事啊头一次遇到,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供电不行了吗

网友:
换电源试一试

网友:
电源没问题啊

网友:
试着把CPU换了~~~~~~

网友:
你运行普通影碟看看还会不会掉 掉的话和南桥有干系

网友:
改换的都换了,不行

网友:
南桥也换了?

网友:
象是过热引起的
LZ仔细检查一下散热是否良好

网友:
先把硬盘挂在其他主板上把系统GHOST好,然后再挂回来,看能不能进系统。
再根据相应现象来判断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看看CPU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已经解决了是CPU散热问题,涂上硅胶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