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9t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09-09-19):
前两天接修一台asus a9t ,故障情况是开机掉电,当时凭经验,处理内存和插槽后解决故障,客户拿回去后第二天又拿回来,故障和以前一样,  查供电 一切正常,维修陷入困境,正好手上有一台雷击换网卡的a9t,对照查也没查出问题,客户还反映  第一次修好后,回去打开屏幕会自己开机,这台机器设计也怪,一定要把主板接到外壳上才能开机,于是抱着试试看得想法将主板和外壳调换,故障解决,原因是开关使用时间长内部氧化短路。   论坛里有朋友发过此类问题,未能看到答复。

网友:
遇到过。主要是里面的铜片氧化了。按的时候有时不通。

网友:
也修过一台DELL的,接电自动开机,就是开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