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加电不显问题 急

楼主(2009-09-19):
昂达主板 NF4系列  只有一个桥   主板加电不显不报警   我看爆了很多电容  我就全换了   完了加电再试报警了 完了我把内存拔下  我看内存插槽里灰很多   把内存和内存插槽用刷子刷了下 完了插上又报警   我拔插了下内存  再加电 就又不报警了   现在开机不到2秒钟就不加电了!  诊断卡也不显示   求助各位前辈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上诊断卡看跑什码,查下全板供电,时钟等等,都正常就试试加焊桥

网友:
上诊断卡  不显示码啊!

网友:
NF桥的通病虚焊比较多,在论坛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