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IC没的PGOOD电压

楼主(2009-09-19):
有一块主板,IC是ISL6561CR的,CPU没的供电,时钟,复位,查了一下,。是供电IC没的PGOOD电压,这电压是从南桥来的吗???是不是南桥问题,,南桥,内存,北桥,各大电压正常。。。求助

网友(2009-12-24):
楼主知道PG,就肯定看过电路图相关知识,电源IC的PG一般都是发往SB去的,如果你怀疑SB那边拉低,可以切断看看。